[求助] 有熟悉 .itf 和 .ict 语法的大大吗, 弱问几个参数的含义,谢谢

楼主(2011-12-21):
.itf 文件中四个参数
1, ETCH_VS_WIDTH_AND_SPACING CAPACITIVE_ONLY (电容值全为负?)
2, ETCH_VS_WIDTH_AND_SPACING RESISTIVE_ONLY (电阻率? 有的也为负值?)
3, RPSQ_VS_SI_WIDTH (方阻? 怎么还和width有关? SI是啥意思?)
4, CRT_VS_SI_WIDTH (CRT?SI是啥意思?)

.icf 文件中一个参数 resistive(电阻率), 后跟一串数值, 该怎么看?

网友(2018-01-15):
木有人回答啊,我也想知道ict里的heigh是怎么计算出来了,ict和itf的参数有差别的。

网友(2023-04-04):
这个可以看StarRC的用户指南

网友(2023-11-02):
ETCH_VS_WIDTH_AND_SPACING 里面的值是对应的width和spacing下的刻蚀宽度偏差,不是阻值和电容。表示最后的Width要减去2倍的对应的值。
RPSQ_VS_SI_WIDTH和CRT_VS_SI_WIDTH里的SI_WIDTH是表示最后实际的width,不是用版图上的尺寸去查表,而是减去2倍的蚀宽度偏差后的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