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多时钟 求教

楼主(2011-12-21):
现在有8个时钟,均为2ns,图中红色的为时钟线,两者之间相位差为800ps。
请问综合的时候如何约束时钟间的关系?

set_false_path 好像不行,虽然综合的时候不会有时序违例,但是VCS仿真的时候触发器会有保持时间违例存在。
求大牛指导。

网友:
同源时钟为什么要false path?

网友:
用-wareform选项把所有相位差为800ps的时钟描述清楚就行了
至于VCS仿真的时候触发器会有保持时间违例,很正常,与时序约束无关,因为综合时还没有fix hold哪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综合的时候该如何fix hold?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是没有加set_false_path  但是那样保持时间有违例

网友:
3# 的已经说了,可能你没注意到
在DC时,只要hold违反在一定范围内,就可以不去care,hold通常是在layout时候修

网友:
谢谢6楼的帮忙!
“综合时如何fix hold?”是经典的月经贴,置顶FAQ了还有人问,懒得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