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手请看!)quartus ii 和modelsim中的仿真结果不一致

楼主(2011-12-21):
在quartus中写了个module,然后再modelsim中仿真,结果发现功能仿真和时序仿真的结果不一致,如图
,modelsim工程中加载的.vo文件和.sdo文件应该都没有问题,是在quartus ii工程完全编译后,并且看了时序报告后没有违规,后加载到modelsim工程中的。后来在quartus ii中进行功能仿真和时序仿真,发现结果是一样的,如图:
。唯一的区别就是:对于输入引脚(input pin)的取值,quartus的波形文件和modelsim的testbench文件中给的值不一样,但是应该没有影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到底哪个软件的仿真结果是对的。百思不得其解,求大侠解惑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楼主:
再顶一下,希望大家给点建议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怎么在quartus中进行的时序仿真啊?我怎么只能功能仿真呢?

楼主:
回复 4# shiyinjita   processing---->simulation tool------->弹出对话框 可以选择function or timimg or fast..timing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OK,好的,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2-01-28):
一般而言,因为器件本身的上升沿与下降沿会有延时,并不能发生突变,所以功能仿真是理想效果,而时序仿真才是较为真实的效果,两者不一致是正常的,应以时序仿真为准

网友:
可能是两个软件对电路的理解上有差异吧,毕竟时序仿真的基础是已经综合后的电路结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