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下能不能在输入端加入自定义的信号?

楼主(2011-12-21):
做了个功放,想要在Cadence下测试一下其IMD,需要加入很多频率的信号,这个怎么实现呢?

比如说,我所要加的信号不是单一频率的,是某段带宽里面好多频率的信号的叠加,这样的信号该怎么加呢?有没有可能写个什么文件生成这样的信号,并且加入Cadence进去。

网友:
看cadence 安装目录下的doc文件夹,或者找找pa的workshop,或者看看lna的测试什么的,能找到仿真方法,一个port里可以加两个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试一下。我琢磨着用Verilog—A写个source试一下。

网友:
想仿IMD,IIP3直接vsin设置两个频率。如果想看pa在am-am,am-pm distortion, memory effect: 1, system simulation, 可以大概确定一个想要的imd3,这个不太准,2,在输入端之间加modulated source,仿真时间会很长。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接写波形文件好了

网友:
Verilog A比较好用

网友:
PWL不行吗? 下面那么多选择

网友:
我觉得可以把需要的几个信号源后面都接上一个非常小的电阻,然后再把他们连在一起,再接到输出端,我这么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想这么试一下,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为什么不导出netlist,用hspice去仿真呢?我们实验室很多师兄都常这么做

网友(2017-02-11):
楼主又找到加频谱带宽信号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