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电源调节轨到轨放大器输入级的问题?

楼主(2011-12-21):
电源调节轨到轨放大器输入级如图所示:

电源调节轨到轨

电源调节轨到轨

请问高手这个电路工作的要点在什么地方,我只知道电路上半部分的右半部分起到了产生内部电源电压,但是不知道具体原理怎样,上部的左半边应该是用来产生输入级工作点的。每个管子的大小大概有多大?期望得到指点!!

楼主:
电路图显示可能慢一点,耐心等待一下

网友:
要点是输入跨导要在你轨道鬼输入范围内都不变
尺寸?没指标没工艺让人怎么给,当然就算你给出来,别人也不会有空帮忙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这个图给的似乎有点问题,当输入处于极端情况时,n管输入尾电流源为IBn,同样还有另一极端情况时p管尾电流为IBp,但是当输入为中间值时,即Vdd/2,n和p管电流都变化不大,电路应该要求两电流变为极端情况下的一半,这样才能使两电流之和为IB。这电路图是我从文章里截下来的,题目是“a rail-to-rail constant-gm low-voltage cmos operational transconductance amplifier”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要各为一般?bias已经分配好电流了啊,直流工作点要搞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似乎弄懂了!正在调管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左上角电压调节部分产生固定电压原理似乎很简单,但是就是得不到大约0.7V的VDD,总是10mV以下,有时候调到了600mV,外部电源电压Vext稍微改动,VDD又变得很小了,感觉就是电路上半部分的反馈太多,管子调起来限制很紧密,请高手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