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idi 简单相位噪声问题

楼主(2011-12-21):
在第3页,题目是:Additive white noise in LC oscillator
里面有个公式:
s(t)=A*sin(w0t)+a*sin((w0+wn)t+p)  后面一项是white noise噪声
re-written to :

s(t)=A*sin(w0t)+a/2*sin((w0+wn)t+p)+a/2*sin((w0-wn)t-p)
                       +a/2*sin((w0+wn)t+p)-a/2*sin((w0-wn)t-p)

The first three terms constitute an amplitude modulated carrier with the modulating tones at wn. The last two terms together with the carrier ,approximate a narrow band phase modulation signal.
意思是不是:前三项是在wn的幅度调制,后两项加载波是一个窄带的相位调制

怎么看出来这个结论的呢?为什么前面是幅度,后面是相位呢,而且是窄带的??

网友(2012-02-13):
因为第二项和第三项和差化积出来是sin乘以噪声;后两项和差化积出来是cos乘以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