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encounter中CT使用的布线资源的问题

楼主(2011-12-21):
encounter中,CTS之后,能不能查看一下CTS使用的布线资源啊?能不能看看它使用的net的长度、面积等等?先谢谢了

楼主:
不要沉啊

楼主:
没人回答。。。

网友:
getNetWireLength
    reportRoute
    reportWire

面积要自己算
一般我们只是看看clock net走线的情况,没兴趣知道具体的数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奥,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