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在做带隙基准中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2011-12-21):
是这样的,今天在仿真中遇到了一个很烦恼的问题,比如我在温度28的时候,我的带隙输出电压为0.8V,在温度是27的时候输出缺突然跳变到0.35v这样的吧,在其他温度下又都是0.8V左右。电路图如下,运放为P输入运放,启动电路为反相器电路加一个NMOS管组成的电路,请问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么?懂的话麻烦解析下,这是什么原因?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
模型和仿真工具的问题
有时候是这样的,你单独仿真下 那个出问题的温度点的电压值看是否正确
或者改变下你扫描温度的起始点和结束点 比如
.dc temp -40 125 可以跟下为 -39  125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spectre仿真的,就是在其他温度都正确,但是某个温度错了,比如27°的时候电压值会变成负数的,而与我所要的电压值为0.8,但是在26.9999°的时候又是正确的,想不明白,补充下我在启动电路的反相器和NMOS之间加了一个连接到地的电容,

网友:
仿真元器件或者模型库问题吧

网友:
遇到过基准输出是负的情况,就只是那么一个点不正常。我觉得是仿真工具的问题。

网友:
模型库的问题

网友:
反馈反了

网友:
一般的BGR有两个平衡点,而图中有无数个平衡点。当OP的输入端电压低于BJT的导通电压,也是可以平衡的。

网友:
看一下你的模型文件吧. 是模型非线形的问题.

网友B:
仿真工具问题,仿真设置里的收敛选项delta选上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这个电路是sub 1V 的BGR,通过两个相反温度系数的电流相加得到一个零温度系数的电流,这个电流具有constant swing性质,可以在电阻上产生一个稳定的压降;工作点应该是三个吧,一个是正常工作点,一个是零电流点,另外一个是由于分流电阻的加入引起的低电流点(电流完全流过电阻,PNP没有开启,运放也有可能不工作);常规的NMOS启动电路只能跳过零电流点,对于低电流点不起作用;楼主所说的现象十分奇怪,建议看看在0.35V时PMOS电流镜的栅压,可能与启动或运放有关(从原理图只能看出这些),也不排除模型非线性原因;纯属个人观点,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这种结构主要问题在于启动,你的问题还是在于启动电路没做好。

网友:
11楼的说的对。
电路工作在低电流工作点,此时pnp未开启,电流全部流过电阻。需要另外设计启动电路来避免这个状态。
另外,图中的反馈确实是反的了

网友:
可以无视这个问题啦~~

网友:
建议仿个27度时的瞬态看看最终电压是多少。
只仿dc仿真器可能会有工作点计算错误

楼主(2012-02-29):
确实发现启动电路由一定问题,但是经过改正后,偶尔还是会出现以上情况,所以我觉得可能跟仿真器有关吧,我在做后仿真的时候到是没有出现过这些问题~

网友:
扫描温度的时候可以不加启动电路,用NODESET设置电路工作点,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个人觉得是启动电路的影响。

网友:
反馈我也觉得弄反了!你接地没有嘛

网友:
    我也觉得你该先这样调。都OK了再搞启动电路。

楼主:
用10楼的方法可以消除仿真出现的问题~运放正负端口没有接错

网友:
这个电路是paper上的电路,事实上存在着两个稳态操作点,是个有问题的电路,你做过over temperature -40~85C and Monte-Carlo的仿真了吗?你会发觉两个稳态操作点都会有机会发生。

网友(2012-05-10):
不用担心
因为存在一些奇怪的只存在可能性的简并点
因为两边的电阻相等
即如果BJT不通电流,电流镜两端仍然能够稳定(这种简并点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2016-07-28):
回复 网友B:

   您好,打扰您一下,我想问一下这个delta的选项在哪里选择

网友(2019-04-27):
我也没找到delta

网友(2021-04-11):
引用 网友B:
仿真工具问题,仿真设置里的收敛选项delta选上应该就没问题了。

谢谢,通过您的方法解决了,但是不清楚delta勾选上对仿真有何影响

网友:
我看到这个结构的输出不正常第一反应是启动没做好,稳定在“0工作点”和“正常工作点”之外的工作点上了,但是看到输出值时0.35V觉得奇怪,直观的看如果稳定在非正常工作点,输出应该是高于目标值的。

所以有几个点希望LZ能分享下:
1、输出电压跳变是指DC点跳变?那在这个温度下跑Tran的话,Tran稳定之后的值是否也是不正确的?
2、PMOS电流镜栅压正常和非正常状态下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