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时间误差

楼主(2011-12-21):
还是看图吧,这里面的采样时间误差,也就是sample timing error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
我的理解是:实际采样点和理论采样点之间的偏差,收发端时钟总会有偏差的(即使频率一致,时钟本身还会抖动的),因此就造成了收端采样不是正好采在理想采样点上。

楼主:
所以那个ei就可以理解为抖动了?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无论是频率还是自身的抖动,都表现为采样时刻的偏差.

网友:
太深奥了。。。。

网友(2012-09-16):
对于OFDM系统,采样时刻的偏差在频域上是不是引起一个线性的相移,通过信道估计就可以估计出来,不需要额外的补偿?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