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endcap的作用

楼主(2011-12-21):
请教各位大侠斑竹,
   endcap的真正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所以的block都需要加endcap,TCD cell可不可以不加endcap?

网友:
回复 楼主:

    endcap 不是所有工艺都需要加的,一般TSMC要求,工艺在40nm一下需要加endcap。加endcap的主要目的是避免或者是缓和PSE,OSE所造成的影响,意思就是不能让poly和OD周围太空旷,不对称,密度太低。主要是从DFM上考虑的。

网友:
对,主要是会影响器件的性能,

TCD 等cell 也可以包一圈 endcap啊,  按理说所有core区域的macro 都要包一圈endcap的,

以保护其他周围区域的stdcell的 性能,

网友(2013-09-16):
回复 网友A:

    请教大侠,OD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Oxide Diffusion(氧化擴散曾)

网友(2015-11-02):
据说40nm及以下需要加endc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