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频偏估计文章

楼主(2011-12-21):
Frequency Offset Estimation Based on Phase Offsets Between Sample Correlations.pdf (513.92 KB , 下载次数: 166 )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

网友(2012-06-29):
下来来看看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nks a lot!

网友(2012-09-16):
看样子还不错,谢谢楼主

网友(2012-10-16):
以前做毕设用到

网友:
gardner定时同步算法是一种适合高速信号的
反馈式算法,它只需要每符号两个采样点,且载波
相位误差不影响算法的定时性能,鉴于以上优点,
该算法适合多种应用场合。
它是从平方律定时推导出的,依靠检测码元转换处的
过零点来定时,因此数字基带信号的归零特性很大程度
上影响算法的性能,一般升余弦滤波器成型的数字波形
在码元转换点是不归零的,使码元转换点归零,一般使用
模拟系统中针对平方律定时的预滤波方法,理论和实践证明
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几乎可以消除定时抖动。

网友:
BESA_DSP_CCH_SoftDemo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