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提取的gds文件导入icfb时只有标准单元而相互之间没有连线

楼主(2011-12-21):
encounter布局布线完成后,导出GDS文件,导入icfb后,为什么版图中只有一个一个的标准单元的版图,但相互之间的连线却没有?请问这个是可能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还有个问题,我想要布局布线完成后的各个标准单元的坐标,我用保存floorplan的方法,但是为什么它保存的标准单元不全呢,只有DFF,还有几个时钟buf,有的单元,比如或门,没有它们的坐标信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望高手解答,谢谢了!

楼主:
没人回答。。。

网友:
检查导出gds用的map file
floorplan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段时间没用了,按理说DFF和or gate是在一个lib里的,有DFF应该也有or gate的,你是不是没检查完, 或者说你search的名字不对? 猜测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就用save DEF 或者DESIGN吧

网友:
1. stream 的 map文件有问题
2, 导出floorplan和DEF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于坐标的问题,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cell的status,就是FIXED的cell,在fp文件中就有它的坐标信息,而对于PLACED的cell则没有它们的坐标信息,我也没处理过这些单元的status呀,为什么它们之间会有不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楼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status是FIXED的单元有两类,一类就是为FENCE的MODULE的单元,另一类就是CT的BUFFER,CTS时,我选了fixed的选项,问题就是我能不能有方法将另外的单元也设成FIXED?谢谢

网友:
不明白你把所有的单元都fixed有啥用

floorplan中fixed部分单元是为了方便那些需要preplace的部分单元处理的

网友(2012-05-18):
map的问题

网友:
enc export GDS的map和virtuoso里pipo的map不是一个东西.不要搞错了.最简单的解决办法还是export gds

网友(2017-06-27):
先检查看stream out 时map文件有没有问题,可以用calibredrv打开encounter导出的gds,看看是否有连线,如果gds有先、连线那就说明stream out map是对的,再检查导入icfb的map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