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关于LDO调整管

楼主(2011-12-21):
LDO调整管可以用NMOS管吗?对性能会有哪些影响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调整管的一般考虑两点:首先比较三极管和MOS管,由于三极管是流控器件,而MOS管是压控器件,比较而言MOS管结构的静态电流更低。其次,NMOS管工作时需一比输出电压高的驱动信号,而PMOS管则无此需求,特别在低输入电压时要产生一高的驱动电压变得较困难。因此,一般都采用PMOS管作为调整管。

对于已知的电源电压,双极型导通组件可提供最大的输出电流。
PNP优于NPN,因为PNP的基极可以与地连接,必要时使晶体管完全饱和。NPN的基极只能与尽可能高的电源电压连接,从而使最小压降限制到一个VBE压降。因此,NPN和达灵顿导通组件不能提供小于1V的压差。然而它们在需要宽带宽和抗容性负载干扰时非常有用(因为它们具有低输出阻抗ZOUT特性)。

PMOS和PNP晶体管可以快速达到饱和,从而能使导通晶体管电压损耗和功耗最小,从而允许用作低压差、低功耗稳压器。PMOS导通晶体管可以提供尽可能最低的电压降,大约等于RDS(ON)×IL。它允许达到最低的静态电流。

网友:
可以用NMOS。
但是压差较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Certainly. As somebody said, you need to use a charge pump to over drive the gate of the NMOS, typically, this over drive voltage needs to go beyond the absmax of your process, you need to use special tricks (both design and layout) to implement it. Special attention also needs to be paid in start-up/shutdown so your charge pump output/NMOS gate not to be EOS'd during these transients. It's easy said than done.

网友:
不错不错,很赞同这样的说法.

网友(2012-03-18):
回复 网友A:

    我也用过这个结构,还不错。

网友(2012-05-12):
可以用,但是如果电源电压和输出电压差很小的话,这个结构会复杂。

网友:
可以,外部加bias引脚加一个电源保证N管的开启即可

网友:
理论上NMOS当然可以用。但是,这里的传输管如果用MOS管的话,那MOS应该工作在饱和区,要保证Vgs>Vthnmos。那也就是说,输出电压最多为VDDin-Vthnmos。这一方面限制了输出电压,另外也降低了电源的效率。
以上仅为个人愚见。

网友(2012-07-18):
假設兩個PASS ELEMENT均工作在飽和區,左側的結構的VDO約等於PMOS的過驅動電壓,一般在200mV一下;在假設PASS ELEMENT的GATE不超過VDD的前提下,右側的結構的VDO至少為一個閾值電壓。左側的叫做LOW DROP-OUT,右側的叫做HIGH DROP-OUT。
顯然,LDO要比HDO的效率高得多,但是HDO仍有很多優點:
1.        穩定性
HDO的輸出阻抗約為1/(gm,n+gmb,n),LDO的輸出阻抗為ro,p,因此,HDO的輸出幾點被推到高頻處,只要誤差放大合理的加以補償,HDO Regulator非常穩定。
2.        面積
HDO使用NMOS管,佔用的DIE AREA更小,NMOS的MOBILITY 是PMOS的三倍左右。
3.        PSRR
4.        負載變化

下邊的這種結構和上圖中的LDO的區別是什麽。

网友:
加图

上图

上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thx

网友(2013-10-16):
不是很懂,有没有高手能在指导指导啊

网友:
nmos common-drain  ic 內常使用最內部 lv vdd , 不須要太大 nmos size ,
easy stable ..

15F 看到沒有 off chip  compensation circuit ..
pmos common source 類很容易 unstable ..
同 w/L   pmos rds > nmos ..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但是PMOS压差小,大多数都要PMOS。具有优势。

paper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沒有 pmos , 不需外面 compensation cap LDO ? on chip不可能有大電容 ,
使用 hi-V DMOS   vcc =5~40v  , internal regulator dvdd =5v    Io_max = 2ma (pulse  switch /Osc circuit have pulse )
vth=-2v

先前是使用 iso nmos VCC 不能輸入太低壓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深入研究过LDO,不知道你什么意思?LDO是线性模型。不是开关。不需要振荡器

网友:
因為 asic 內會有一堆 logic gate or 振荡器 ..當circuit  switch 會是 pulse current  ,
  可能會 peak 吃到 2mA
但平時沒有耗太大電 , dymaic loading 是 00.5ma -> 2m (2us 寬) -> 0.5ma
一般 nmos regulator 還夠穩
但是 使用 pmos 時 ,如果 是抽定電流 那還好
但是 , switch current pulse loading 時會使得 Vout 一下高 一下低,
  dynamic loading 下  pmos + OPA 做好很容易不穩定
這時得須要外加 cap 補償 或是 內部做補償 ,
但是 ic 內  regulator 不是一般 ldo 會推 50~100ma
..都只 1~2ma , pmos 或 電容不可能太大 .

网友:
大家都来讨论讨论吧

网友(2014-02-06):
如果不加大的補償電容,有無方法可解大的"peak current"

网友(2016-10-29):
如果输入电压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话,用NMOS完全可以。但是如果输入输出之间压差较小的话,由于NMOS衬偏效应的影响,很容易导致运放输出端PMOS工作于线性区甚至深线性区,这将导致电路异常。

网友(2018-06-29):
可以用NMOS, but gate voltage higher ~~~

网友(2020-07-07):
引用 网友A:
Charge Pump+ NMOS

您好,请教您个问题,对于Charge Pump+ NMOS  LDO,采用图片的这种结构怎么仿真它的环路增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