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ail to run floorplanner due to failing to get unit's cellid

楼主(2011-12-21):
为什么 在ICC中 Initializing the Floorplan时总是报这个错误
Fail to run floorplanner due to failing to get unit's cellid.
Error:0
         Use error info for more info.(CMD-013)

网友(2012-03-14):
回复 楼主:

    你解决了吗?  同问

网友:
我估计你的不同标准单元参照库里面unitTile不一致,或者没有给标准单元库定义unitTile

网友(2012-06-07):
如何解决?求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PR只能用同样unitTile的std. cell, 不一样的要去掉. 如果没有unitTile, 自己拿lef重新生成一个std. cell mw lib做ref mw lib

网友:
楼上大侠,能否具体点?

网友:
换icc吧,astro的问题有点记不得了,

网友:
我就是用的ICC

网友(2014-12-10):
解决了一大问题,太感谢了。最后补充一下,好像smic的库(.18和.13)都有这样的问题,都得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解决?

网友C(2016-02-19):
记得之前在linux用rename命令改了的,结果还出现这个error,后来将sc中的unitTile_1改成unitTile:1就ok了

网友(2019-01-19):
楼上正解

网友(2019-07-23):
引用 网友C:
记得之前在linux用rename命令改了的,结果还出现这个error,后来将sc中的unitTile_1改成unitTile:1就ok了 ...

正解 +1

网友:
唉,转眼都是3年多前的回复了

网友D(2020-01-22):
正解 +1

sc/FRAM 与 CEL
都要将 _1  改成 :1 (类推)
rename _1 ':1' *
rename _2 ':2' *

网友(2021-06-29):
引用 网友D:
正解 +1

sc/FRAM 與 CEL

正确,网上下载的工艺包还真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