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求助2009安装的正确方法

楼主(2011-12-21):
本人的安装过程,先安装AWR_Design_Environment_v9_0_4847_1   然后将AWR_Common.dll和awrd.lic 文件拷贝到D:\Program Files\AWR\AWR2009覆盖其里面的文件,接着运行。为什么会出现错误吖,如图所示,谢谢先!

网友:
打开包含feature name及时间的那个文件,编辑其中的日期,以如下为例:FEATURE MWO2006 awrd 2009.12 25-jul-2011 uncounted DCEF468881D4 \
VENDOR_STRING="IONG:NOT FOR SALE:AWR" HOSTID=ID=10179 ck=127 \
SN=10179 START=26-apr-2007 SIGN=A61603362220
上述feature的日期到2011年截止。修改的方法是,把START的日期延后,则25-jul-2011这个日期也可以延后,只要保持两个日期之间的天数不变就可以了

楼主:
没人理吗

网友:
license过期,需修改license中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可以说下怎么改lic,才是正确的?可以加Q:903561152。如果成功,可以再给你50信元

楼主:
谢谢才子,愿你有个好佳人

网友(2012-02-21):
已验证,可以修改,安装正确,十分感谢

网友(2013-04-14):
我的也是这样改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