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LSW窗口的问题

楼主(2011-12-22):
请问一下,在VIRTUOSO中有没用什么办法可以将LSW窗口合并到LAYOUT 编辑窗口中?就像LAKER一样,LSW和LAYOUT在一个窗口。

网友:
楼主为啥非要放在一个窗口里呢?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楼上一定都是5141用惯的,其实在laker和ic6以后的版本都是把lsw整合在一个window里,这样方便管理。楼主如果你是5141那就别想了,不可能了。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请问IC6的是怎么把LSW整合到layout窗口去啊,我的也是在窗口外面的,一般LSW自己跳出来的都是在左边,习惯把它拖到右边,这样方便点,呵。。
       不知道各位大侠喜欢放在哪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