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关delay算法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1-12-22):
目前了解,估算delay有两种方法:a.Arnoldi-based delay model
                                            b.Elmore delay model
但这两种算法的原理分别是什么?各自优点? 一般情况下,怎么选择这两种delay model?
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了解。谢谢

网友:
pt就是aronodi ,

icc在 preroute计算就是elmore, edi也是,

route之后也是aronodi, 只不过没有pt精确

网友:
具体算法差别要查资料了,  有很多公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icfb版主,学习了

网友(2018-07-04):
言简意赅,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