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LVS 中global问题

楼主(2011-12-22):
标准单元衬底与井都没有直接连接电源或地。
在做LVS的时候,calibre认为standard cell不匹配,存在VPW VNW之类的问题。
是不是应该把VPW与VNW设置为GLOBAL,从而使工具就不去检查他们的匹配问题?

ps:另外对于有power down的design,power net应该如何定义。

比如现在有VDD与power switch之后的VDD_g,LVS怎么处理可以通过-----

请指教

网友:
什么工艺呀

网友A:
你好,我对你的问题理解请参考如下:

标准单元衬底与井都没有直接连接电源或地。
在做LVS的时候,calibre认为standard cell不匹配,存在VPW VNW之类的问题。

答:你的意思是单独的标准单元的衬底与井都没有连接电源或者地,对么?这种叫做TAPLESS的设计,
     单独标准单元的衬底在做LVS时不用做特殊处理,因为它是连接到VSS上面的,整个衬底都是VSS.
     单独标准单元的井是通过在同一条ROW上的TAPCELL来连接的。在V2LVS的过程中,需要为每个STD调用的地方为其加入这个端口的连接。(ICC 出的Verilog里面没有这个端口)

是不是应该把VPW与VNW设置为GLOBAL,从而使工具就不去检查他们的匹配问题?
答:不能把VPW与VNW设置为GLOBAL,这样会使TOP LEVEL 多PORT。
      同时在Multi domain时,导致井的连接错误

答:对于Power net 和Power switch后面的NET,不需要特殊处理。
     而是需要你在STD 的 Spice 中不能使用 global VDD 这样的东西。
     需要你使用包含VDD port 这样的spice,如下
     需要的:
------------------------------------------
     .subckt STD A Z VDD VSS
         Xm A Z VDD VSS pp
     .ends
------------------------------------------
     不能用的
------------------------------------------
      .global VDD VSS
      .subckt STD A Z
         Xm A Z
      .ends
------------------------------------------

楼主:
谢谢楼上,真详细,有些许明白----我去试试---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呵呵,我是专业做 Physical Verfication的

网友:
牛X,

的确是tapcell 引起的lvs问题,对于这种stdcell,单独做lvs都过不了的,版图上可以拼一个 tapcell,就能过了,

直接用spice调用就行了,或者.global VDDG 也行啊,只要写对连接关系即可

网友(2012-09-06):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现在用的工艺就是标准单元的cell是不打到nw和sub中的,需要通过tapcell 来实现,那么我ICC的出来的verilog,经过V2LVS后··的tapcell信息是这种Xxofiller!FILL1!233 FILL1 类型,请问我需要怎么修改··才能让LVS过呢,也就是少了一个端口。谢谢!
Xxofiller!FILL1!233 FILL1
Xxofiller!FILL1!234 FILL1
Xxofiller!FILL1!235 FILL1
Xxofiller!FILL1!236 FILL1

网友(2015-09-14):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哈,我的LVS报错, 我的标准单元我看什么都有。 衬底 NW PW都满足。这方面其实也不是很懂。我看井对应不上,我用的是SMIC130的工艺, 标准单元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2022-11-22):
带VNW VPW 以及AGND VCC等电源连接的STDCELL 在那个Llbrary中可以找到?

网友(2023-10-10):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对你的问题理解请参考如下:

标准单元衬底与井都没有直接连接电源或地。

你好 请问如何在V2lVS 的时候调用端口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