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R的gds导入virtuoso中pin层次的问题

楼主(2011-12-22):
请问各位大侠,PR后的gds导入virtuoso中,pin的层次是金属层,而不是text金属层。
怎样修改lvs文件,让pin认出来?

网友:
改PR streamout时的map文件

或者在lvs rule里保证METXTXT存在在layer mapping
然后添加
TEXT LAYER XXX ATTACH XXX METALX

网友:
steamout的map文件要跟你tf文件里面的一致才行撒~~~~

网友:
修改runset不是个好方法。给你提供个另外的方法:

在ICC导出GDS时你会用到一个mapfile,在这个mapfile添加以下内容:
T 31 131
T 32 132

其中T是指只map design中的TEXT, 31和32表示ICC中TEXT的layernumber,这是在ICC读入的techfile中定义的,  131 和132是在 virtuoso中对应TEXT层次的定义。

楼主:
体会了论坛的强大,谢谢大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