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 encounter中插入buffer的问题

楼主(2011-12-22):
各位大侠,我想在encounter中为我的rst_n_i输入信号插入一个buffer,以提高其驱动能力,请问我该如何操作?求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端口处加呗,可以用命令或者GUI方式interactive eco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弱弱的问一句,点击interactive eco后选择add repeater后添加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DC做综合的时候,进行时序约束的时候,set_input_delay和set_output_delay以及set_clock_uncertainty的值设为几纳秒,这个值是怎么取的?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2015-05-11):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用ecoAddRepeater加完了buffer之后再optimize design就自动给我加的buffer删掉了。。结果还是违例。。我是在CTS之后,没有route的时候加的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啊?谢谢大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你一定要这个单元,不让被拿掉,那就设置成fixed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版主~!

网友(2019-07-0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做时钟树时,从port口到module之间自动加了N多buffer,不想在这里加这么多buffer,会产生很大的功耗,该如何约束呢?能否控制从哪个位置开始加buffer,或是clockgating之后才开始插入buffer?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