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解释xilinx中的BUFGP

楼主(2011-12-22):
1、首先我定义了一个iclkr1,但是办卡没有将该时钟接到时钟专用管脚,编译会报错误,所以我加了  NET "iclkr1"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
将iclkr1不走IBUFG路径。
2、我添加cdc文件,发现iclkr1还是变成了BUFGP类型

3、网上说BUFGP= IBUFG + BUFG

但是我感觉和NET "iclkr1"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设置冲突,我对这个理解不深,希望朋友懂的帮兄弟解惑,谢谢了!

网友:
你的这个约束只是把错误改成报警了,里面的走线还是会通过bufg的,只是从专用时钟引脚上bufg的话,延时会很小而且质量比较好一点,你从其他引脚过去的话,就没那么好。

楼主:
回复 1# wangbo19852008 谢谢,明白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明白了,确实由错误变成警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