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ovm里面的信号可以加到verdi里面看波形吗?

楼主(2011-12-22):
大家在调试OVM以及SV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比较痛苦啊,以前习惯了看波形调试,
OVM以及SV主要靠打印。大家有把它们加到verdi里面看波形的吗?

网友:
dynamic data type 实时自动dump现在还没有哪个仿真器和第三方工具能做到。

网友:
我现在也用OVM+SV 求指教啊 留个QQ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点也不痛苦,呵呵。
大部分debug都可以通过log解决
在编写验证平台时,就合理规划,使用验证平台自检的方式,加上大量的针对验证平台的断言
基本可以不使用波形完成对验证平台的调试,对于DUT的调试,还是可以按传统方式看波形实现
另外,各种验证方法学都有trace信息,将信息的sensitive调高即可收集很多有用信息用于调试
实在没辙了,采用调试工具,设置断点,单步执行,可以看到各个变量的值

其实,对于验证平台的调试,可以参考软件测试的方式,找个这方面的牛人了解了解,会受益匪浅的

网友(2012-12-23):
nc下用linedebug可以断点,单步,算是实现dynamic data type自动dump吧,尽管还是没能拉到波形上,有时候还不如log方便。

网友A:
可以把关注的信号定义到interface里

网友:
这个是一个办法不过很麻烦的。Verdi的新版本支持吧VMM/UVM的一些打印信息一起印在波形上,可以试试看

可以把关注的信号定义到interface里
引用 网友A:

网友:
嗯,这个,不错,能不能直接把class模块中的信号定义到module中?

网友(2013-01-27):
看波形DEBUG比看log慢了不知道多少倍啊,有时候波形还不准确。

网友(2015-01-15):
UVM/OVM提供了很多调试选项,再加上各种verbosity的UVM_INFO/ERROR/FATAL,以及log文件,表示对大部分调试应该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