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如何学习混合信号的电源管理芯片设计

楼主(2011-12-22):
RT,本人之前没有接触过电源管理芯片的设计,求教大神们混合信号的电源管理芯片设计如何学起?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简单的基本架构学起,知道了工作原理和结构上存在的问题,就晓得芯片里面该有些什么模块,会实现什么功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现在正在看一些入门的书籍,如 Fundamentals of Power Electron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