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激式变换器占空比选择

楼主(2011-12-22):
经常看见一些公司的芯片工作在CCM模式下时,占空比有的选择最大在50%以下,有的选择最大在50%以上,这个是怎么考虑的?

除了一个不需要斜坡补偿和一个需要斜坡补偿外,从外围器件的角度选择上有什么讲究么?

希望牛人给予解答啊。。。。想了很久都不晓得。。。

网友(2012-02-18):
条件太少,无法分析,什么叫50%以下以上?具体什么范围?什么叫最大?是指芯片datasheet上只允许这个最大占空比吗?另外不是50%以下就不用斜率补偿,这是理论,实际上在30%甚至20%以下才可以不需要

网友:
如果是斜率补偿的话, 有一篇ridley关于PeakCurrentMode的文章.
理论上从D=0.18就需要了. 实际上仅仅保证Q<=2 ok. 对于电流模式Q=1/(pi*(mc*D'-0.5)), mc=1+se*D/(sf*D'*Ri). 令mc=1, =>D=0.35.
没做过flyback, vo/vin=d/(n*d'). vo, vin由应用情况决定,匝比也是其中一项!匝比的选择要考虑到功率管上的最高耐压. 在外部限定的情况下, 可能要用到D>0.5的情况. 单是考虑补偿的简易程度,还是DCM的好吧

网友(2012-04-07):
和实际使用的电源芯片相关,部分芯片占空比大于50%时会产生震荡!

网友:
还没学习过呢。学习下。

网友:
变压器,开关管的发热,结合输出功率。

网友:
反激式的还是工作在DCM模式下的居多
部分应用工程师会在90V的时候让芯片进入CC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满载条件下,输入电压85VAC~265VAC,最大占空比不超过50%,比如说最大为45%,前提是CCM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进入CCM模式是不是为了提高整机效率??那进入CCM模式后,占空比的选择改如何确定呢?

网友(2012-05-23):
主要是有个不稳定点在0.5,要避开

网友(2015-05-07):
反激式的还是工作在DCM模式下的居多

网友:
一般可以最大可到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