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用DC综合后仿真不正确,求指点!

楼主(2011-12-22):
各位大侠,我写好的RTL代码在ISE中做基于FPGA的post router仿真都是正确的,但是将代码用DC综合后再做仿真得到的结果却不正确,这是什么原因,求解答!

网友:
你这说的太笼统了吧,具体什么不正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个三线寄存器的接口代码,图片中显示的是基于FPGA的post router仿真结果,分析各个寄存器的内容与sdio的数据是正确的,但是我用dc做完综合后仿真发现,在第一个写周期,ctrl_reg16_o的数据没有被正确写入,即没有把sdio的最后1bit数据没有被载入reg16

网友:
波形图太大,看不见。
netlist仿真有误一般两个原因:
1)仿真时时序不对。这是testbench问题。
2)部分逻辑被综合掉了。逻辑被综合掉了都是有原因的,比如无驱动、无负载、常数。
可以从这另个方面定位一下。

网友:
你DC综合后,没有wire information ,need to place&route,then simulation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侠的帮忙,,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2-06-18):
回复 网友B: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把方法分享出来

网友:
你发个具体点的让我们看看

网友:
是testbench没有考虑时延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