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chnology Map Viewer与RTL Viewer描述电路不一样

楼主(2011-12-22):
以下Code是一个接口电路中的一个DFF,
always @(posedge scl or negedge rstb)
begin
  if (!rstb)  dff0 <= 1'b1;
  else  dff0 <= isda;
end
用Quartus II 7.2综合后,查看Technology Map Viewer - Post-Mapping,为什么isda会经过一个COMB(NOT)后输入到dff的D端呢?而查看RTL Viewer描述的电路结构与Code所描述的一样。如果我故意将isda取反输给dff0,Technology中就不会出现COMB(NOT),这是什么引起的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了,它在DFF的输出口加了个反相器,所以逻辑是对的.至于为什么综合出这样子的电路,就不是很明白了.

网友:
我觉得RTL只是一个简单的综合,而map确实结合这芯片结构来综合的,比如altera的FF他本身没有反向端口,所以要通过查找表来生成一个not门

网友:
技术视图是FPGA真实的实现,而RTL只是门电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