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转cdl问题

楼主(2011-12-22):
线路上有个很小很小的电阻,版图上不需要画出来。我现在转cdl时候,能不能把这个电阻屏蔽掉。或者只能去改网表吗

楼主:
好像把 resistor threshold value 设成0.001还是会转出那个电阻。难道要改lvs文件吗??先谢谢了,进来了就留几句话呗

楼主:
还想再请教下,线路上保留了仿真用的器件。lvs能做通吗,听现在的desiger说他们以前都这样的,我晕了。我以前的公司都是去掉的

网友:
个人建议一定去掉,仿真和release给版图不能混淆。如果你保留了仿真器件,lvs做通了你的设计就错了。

网友:
把留有仿真器件的电路自己存一份,把仿真器件去掉导网表。

网友:
电路工程师做的图,没有权限修改 那就自己copy一个完整的电路,然后去掉仿真器件,还可以改掉电容电阻的个数和尺寸,方便跑LVS啊。。。如果有仿真器件 是跑不过lvs的

网友:
一种是去掉仿真器件,一种是在commandfile里可以添加过滤小于一定值的器件

网友:
仿真器件一定要去掉  要不然接仿真器件的两根线在source中是断路的  LVS是通不过的

网友:
设定 resistor threshold value 小于该值得就会认为连线

网友:
方法不做,学习一下

网友:
lvs filter命令可以过滤掉小电阻

网友(2012-01-26):
正解是在schematic上的电阻加一个lvsIgnore 的属性,然后设置成 t。

网友:
如果是用的calibre,在option中加一句LVS FILTER R(XX) SHORT SOURCE
XX代表网表里电阻导出来的名字

网友:
cdl out有最小电阻值的设定

网友:
又学习了好多

网友:
怎样在电阻上加lvsIgnore 的属性,高人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2012-03-31):
貌似在导cdl出来的时候可以设置小于多少的电阻不被提取

网友(2013-09-05):
resistor threshold value 里面可以设置过滤值

网友(2014-10-31):
cdl导出时的设置没有用,最后还是修改command file解决。好奇地问一下,这样的话,那个cdl out时的resistor threshold value设了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