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路sigma delta modulator积分器(运放)共享的问题

楼主(2011-12-22):
想做两个二阶单环的SDM,分别处理两路信号S1和S2,这两路信号的频率和幅度一样但相位有差异,这样两个SDM结构基本一样,SDM1在T1时间段内处理S1,SDM2在T2时间段内处理S2,T1和T2不重叠。
我在想这两路信号能不能共用一个SDM??通过时钟控制使SDM分别在T1和T2内起作用?
因为第一级积分器对性能影响很大,这样共用两个积分器(或共用两个运放)可行吗?有什么缺点啊?
小弟刚接触sigma delta,懂得不多,望各位前辈指教!能否提供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多谢!

楼主:
人工自顶
是不是我表述的不清楚啊

楼主:
也就是两个sdm只用两个运放
没人做过这方的吗

网友:
你这个idea的初衷是不是想节省芯片面积成本?以前我们曾尝试过这个方案,实际节省不了太多面积。带来的坏处是两个通道信号容易有串扰,噪底比预想的高,谐波也比较大。SNDR也就60dB的样子。
所以,强烈建议两通道分开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就是这个想法。想节省面积和功耗,不过还没具体尝试出来。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
共用的模块 在切换的时候都会遇到瞬态的问题吧 而且用开关的话 crosstalk也不会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我还想问下,关于这些影响,能否只从模型上用数学推导出来呢?
我试了下在Z域和时域推导没发现有什么影响,可能我推导有问题

网友:
一个不错的想法。在IEEE上找找看,是否有相关的论文?
SDADC 分时复用。找到了记着告诉我,我也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2012-06-26):
积分器能复用?积分器啊!电容复用不了面积省不了多少,功耗的话,有switch 运放

网友(2016-07-26):
回复 楼主:
2nd order SD 电路面积不是太大,面积上省不了多少,关键是功耗啊。现在要做个四轴的,要低功耗的。一直以为模拟积分器不能复用,不知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2021-04-05):
电容要保留积分信息,不能复用;
运放理论上可以复用,不过想想电容连上,电容断开的时候的各种电荷注入,还是算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