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ic compiler2010安装验证问题

楼主(2011-12-22):
装了ic compiler2010.03和ic compiler2010.12版,在验证安装是否正确的时,design-vision总能出来运行的界面,可是到了icc-shell总是显示这样的,

运行的结果

运行的结果

真不知道问题是出来哪里的,哪位高手来指点一下迷津呀。。。。。在此感谢啦!!!!!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72676254/QQ/WinTemp/RichOle/J6%25OWNMK5JH[EL3HVY2%7BH1V.jpg

网友:
这个表示没有check到license,你检测下license有没有正常启动,路径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cense启动是什么是什么现象?我建了eda/snopsys/的文件夹,是不是装的icc和license都放在这个文件夹里面就行了?由于我里面有装DC2008,DC的界面是可以出来的,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改shell环境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shell环境变量我是按照安装说明里面写的然后再改了下路径,用csh的。弱弱的再问下,生成license我选的是.lpd的,他和.src生成的有区别吗?谢谢!!!

网友(2017-12-07):
Thanks Guys... This really helped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