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trim 是先调偏低的电压再进行么?可否往中间trim?

楼主(2011-12-22):
请问
bandgap电压的trim方法有往中间trim的么?
例如 Vbg=Vbe+Vt*lnN*R2/R1,即电流是Vt*lnN/R1。
看文献中,都是不动R1,即电流I不变,来调整R2,来实现电压的增加。例如R2增加了r,则vbg也就增加了r*I。
但是这种方法只能是将Vbg变大,所以必须故意把vbg调小。

大家是否用过,不调小Vbg,即输出的vbg就是希望的值,trim是往中间trim。
若vbg变小,可以同上面方法,增大R2来实现,且调整电压就是I*r;
若vbg变大了呢?通过增大R1来实现Vbg的减小??我理解如果增大了R1,电流就发生了变化,那增大的电压就不是r*I的关系了,那怎么算应该trim几个bit呢?

我现在是想往中间trim,不知道大家是用什么办法实现的?

初学,如果不对的,还望大家指正,谢谢啊

网友:
个人理解:
R1是需要减小温度系数时才会去trim。
trim电压值的方式有很多,不一定是trim R2,即使trim R2也是可以朝小的方向trim.

网友:
楼主的方法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请问 trim R2也是可以朝小的方向trim,是怎么做到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
我还有两个疑问
1)trim R1,电压不像是增大R2,阻值增大了倍数关系,电压也就会增大倍数关系。那怎么办呢?
     例如,R1变大1个bit=r,电压减小了V0,但当2bit=2r时,电压并不是2倍的V0,增大4r时,电压于4倍的V0差的会更远。

2)每个bit减小的电压V0会与输出电压有关系,这时候怎么确定应该trim多少呢?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例如,原来输出电压时1.2V,trim 1个bit后,减小了0.1V,变为1.1V;若原来电压时1.3V,trim 1个bit后,并不是1.2V,而是比1.2V低。

求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自己顶下

网友(2021-06-11):
想往中间trim, one more bit to tr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