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折叠共源共栅结构增益问题

楼主(2011-12-22):
学模拟新手 最近仿真了一个折叠共源共栅结构,开环模式下,增益只有25dB,我的目标是80 请问应该怎么修改?
电路图里面的尺寸和我后来仿真修改的不一样,我现在只是想知道 应该通过怎么样合理的方式来提高开环增益?谢谢了 新手,莫嘲笑

网友:
cacode的结构达到50、60DB gain是件很轻松地事,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只有25DB
你给了多大bias current

网友:
显然你的运放dc工作点没调好,工作在线性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不知道算不算DC工作点没调好,但是肯定都是工作在饱和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还没加偏置电路 只是加了一个vbis电压,尾电流是125uA 太小了吗?

网友:
M10、M11的length调长一点或许有用。

网友:
你怎么确定所有管子都在饱和区的呢?
而且电流源最好不要取最小尺寸!
如果只有25DB则肯定有管子不在饱和区的。

网友:
直流工作点不对吧,增益不可能这么小的

网友:
应该是楼上的前辈们上得原因,我也是个新手 ,刚研一。 增压少了这么多,肯定应该是你的管子有在线性区的了。最底下和最上面的两个偏置管一定要非常准确才行,电流偏置对电路影响很大;其次如果偏置设计好了,那可以调整两对CASCODE管,这两队一块调,很快就得到你想要的输出直流偏置 。直流偏置对了,应该你的增益就上来了。另外 这两个管子对输出阻抗影响也比较明显。。。。 呵呵  建议楼主新手用HSPICE 。。。 最近一点点调管子的经验,别见笑 哈哈

网友:
应该是有管子工作在线性区了吧,你试着检查下每个管子的直流工作点。。保证每个管子有0.1--0.2的过驱动电压。。。。同楼主一起学习

网友:
一是有管子在线性区,二是L太小,能做到60dB不难,要到80dB以上,Ibias可能会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 我是用Hspice仿的 加的.op看了管子状态的 都在饱和区 后来我按照前面一个朋友说的把L变长 增益就到110了 我觉得不是管子状态的问题,确实是我按照做数字的习惯了 L都是350nm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 非常感谢 按照你的方法 增加的L的长度 增益果然有了很大的改变 达到了110DB 为什么大家都说是工作在线性区?我不太明白 我op 看了状态的 工作在什么区 我想 我还是不会错的吧?
    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 因为我以前一直是做数字后端的,所以对于模拟设计的管子尺寸 不太清楚, 加入项目使用.35工艺的话 那么我在设计运放的时候 L应该有什么设置的要求? 我一个做模拟的朋友告诉我 说一般模拟的L 为特征尺寸的4-5倍 ?我也不清楚对不对 ,请指教 谢谢了 祝你天天快乐

网友:
110DB?怎么高? 带宽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E:

    带宽很低 只有10K了 主要是做固定电压的跟随,所以只对驱动能力和跟随的精度有关

网友:
回复 楼主:

管子的lenth越长,等效的ro越大,而OP的增益是gm*ro,所以lenth越长,增益越大。

但前提是每个管子都要在饱和区(sat)

网友:
回复 楼主:

    110dB?怎么测的啊?

网友:
很明显有管子工作在线性区,简单的现象就是3路电流不匹配;应该Iss Iss  Iss(第一路稍大一些) ;对管要做大一些,电流源不要用最小的尺寸;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你要确定电路时否在饱和区,通过直流仿真看工作点电压就可以。如不在饱和区你可以参看下拉扎维书里面的例子重新设计
要是在饱和区就有可能是你电流太大了,输出阻抗太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VN2(低压共源共栅电流镜)的偏置电压是怎么给的

网友:
模拟电路管子的栅长取值,主要有:匹配、输出阻抗、offset等考虑因素。比如差分对管的栅长取长一点会使输入offset变小、电流镜取长一点会match的更好、运放输出级长一点会增大输出阻抗和增益。但也不是越长越好,和其他参数是折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