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指教:如何使用Synopsys SCL win版

楼主(2011-12-22):
高手:

   我已安装了Synplify 2011.3 win版,破解的,但无法在Xilinx ise下调用。据说要使用SCL做配置。不知如何配置,请指教。多谢。

网友:
LZ 能直接起Synplify吗?
一直都是分开用的,没再ISE下调用过。
不过如果能直接起就感觉不像LIC的问题

网友(2015-05-07):
高手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