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子的阈值随L的变化

楼主(2011-12-22):
在同一种工艺下,mos管的阈值随着L的增大回发生变化,总体呈曲线下降的形式,有高手能解释这个问题么。

网友:
你确定?
弄清楚再说吧!
书上都有介绍的啊!

网友:
这是有可能的,
一般来说DIBL和电荷共享会使L减小VTH减小,
但是现代工艺中经常采用halo之类的结构进行补偿,
有些工艺中甚至会出现LZ所述的现象

网友:
这个不是DIBL
这个叫Reverse Short Channel Effect
当L增大的时候 VTH减小
这个一般是针对数字的管子

网友:
这个现象在.35一下挺常见的

网友:
yes,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