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MOS工艺poly栅和源漏注入哪个在先?

楼主(2011-12-22):
各位大神小弟求助CMOS工艺poly栅和源漏注入哪个在先?为什么?是否有不利之处?

网友:
先打well   然后implant调节vt,   再然后dep poly, 然后gate etch,得到gate,  接着打NLDD,PLDD, 再然后 N+,P+

网友:
如果是指poly栅掺杂的话,应该是同时。源漏注入的同时对poly栅注入。

网友:
2楼说的对

网友:
poly 是P+ 还是N+ ,对器件性能有影响么,有啥影响

网友:
有的
比如因为存在poly depletion现象,会影响VT等MOS参数,N型P型就很重要了,如果是NMOS,P POLY,相对于 N POLY会减小VT;
当然这个工艺上没法实现;NMOS  一定是N POLY   PMOS 一定是P POLY;

网友:
源漏的注入没什么顺序吧???

网友:
先做Poly后自对准形成源漏

网友:
我觉得楼上的好像有点对

网友:
好像是源漏栅同时注入吧!

网友(2012-01-22):
回复 网友A:

N+ Poly和P+ Poly的Work Function不同,所以会影响Vt

网友:
书上介绍的自对准,是gate poly在先。不过记忆中,有些foundry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
poly gate在先,这样可以实现自对准工艺

网友:
有好处,减小导通电阻

网友(2012-04-13):
自对准的

网友:
源漏栅同时注入

网友:
8 # shi zheng jie

网友(2014-01-03):
这个就是gate first和gate last 的区别吧,不同的foudrary不一样

网友(2015-12-03):
有gate-first和gate-last之分

网友(2016-05-19):
和POLY的 掺杂方式有关,如果是POCL3掺杂,应该是源漏在后,如果是注入掺杂,那应该是N+/P+同时注入的;
不一定对;

网友(2021-08-06):
老师说先注入栅极 后面自对准工艺注入源和漏

网友(2021-10-22):
2 楼回答全面,精准,理解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说 gate的掺杂和Source drain的掺杂先后顺序,gate 一般不做单独掺杂,是跟souce drain一起的,所以才有NMOS的Ngate,PMOS 的P gate,所以说一般,也有特殊情况,有pre-doping的gate,就是要单独一张mask,在gate poly长完后就做doping。如果是这样的话,gate 掺杂是在SD 之前做,这种情况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