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 l-edit 怎么得到 spice网表

楼主(2011-12-22):
我是按照书上说的步骤,一步一步的做一个反相器的版图,当做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求哪位高人帮我指点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2-03-18):
同需要解释

网友:
ledit 不是 layout  ??
layout 除非你把 gds ->   draucla  lpe
but need command file

sedit 才會是SCHEMATIC 轉出  spice NETLIST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