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PGA芯片的速率等级怎么看

楼主(2011-12-22):
知道了FPGA芯片的型号,怎么看出它的速率等级啊。还有型号的各部分代表什么意思啊?比如芯片型号是XC5VSX95T   FF1136FNU1009  DD4057469A1。求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芯片型号看不出来吧,芯片等级在芯片的Log上有。

网友:
里面有个-1 -2 -3的标识,越大速度越快

网友:
95T意思是资源约为95百万门级逻辑,T意思是带transciver,高速串行收发器
后面的FF1136指的是封装方式和引脚数目
大概是这个意思

网友:
3楼的正解,楼主的信息中没有给出速度等级

网友:
应该在datasheet里面去看芯片的速度等级,有的芯片名字里面含芯片的等级,有的不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