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差分比较器的翻转电平问题

楼主(2011-12-22):
最近在仿真差分比较器,输入差分信号Vin+ 和Vin-,和Vref+,Vref-比较,输出差分信号Vout+和Vout-。比较器结构如图1 ,Allen书上对这种结构比较器的结论是,当输入管的尺寸相同时,如果满足(Vin+)-(Vin-)=(Vref+)-(Vref-),比较器发生翻转。
也就是说输入信号的差分电平和参考差分电平相等时,是比较器的临界状态。
当(Vin+)-(Vin-)>(Vref+)-(Vref-)时 ,Vout+  为数字高电平,Vout-为数字低电平
当(Vin+)-(Vin-)<(Vref+)-(Vref-)时 ,Vout+  为数字低电平,Vout-为数字高电平

但是我最近仿真比较器时发现,比较器输出结果和上述结论不符合。如图2所示
(Vin+)= 2.6V ;(Vin-)= 2.4V ;(Vref+)= 2.75V ;(Vref-)= 2.25V ;
满足(Vin+)-(Vin-)<(Vref+)-(Vref-),Vout+应为数字低电平,Vout-应为数字高电平,但是仿真结果却相反。

仿真中Vout+和Vout-的负载相同,请问哪里出了问题?是公式推导的结论不对?还是该电路存在迟滞现象?

比较器结构

比较器结构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网友:
共模影响吧

网友:
以前也试过这种比较器,但个人觉得应该是系统offset比较大的原因,后来改用了switch-cap fully differential comparator

楼主(2012-02-06):
原因找到了,是差分输出的两端作为开关的控制电平,传输的电平不同,由于时钟馈通效应,反向影响了比较器的输出端,导致输出电平出现错误

网友(2012-10-24):
回复 网友A:

    那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