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模拟IC的设计工艺是否有限制,否则性能会跑飞了?

楼主(2011-12-23):
模拟IC的设计工艺是否有限制,否则性能会跑飞了?

网友:
说点地球的语言

网友:
是想说design rule??

网友:
你选哪家代工厂的哪个节点的工艺,基本工艺条件就定了,你需要代工厂提供的design rule做参考,在此基础上进行设计

网友:
不知所云啊

网友:
跑飞一般是形容数字芯片吧?

网友:
analog主要看spice 参数的计算啊,designer只从spice仿真得到结果,

总体上来说比logic数字工艺敏感些 , 对工艺的要求要高些,

网友(2012-02-05):
一定有限制的

网友:
肯定有限制啊,好的工艺和不好的工艺做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工艺选择在项目开始的时候就应该定下来了。要是你电路要求很精确,但是选个工艺偏差很大的工艺来做,那玩意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