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dc的问题

楼主(2011-12-23):
在做prelayout sta的时候,pt需要给place routing 和cts 吐出三个sdc文件,请问大虾这三个sdc有什么区别,都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楼主:
sf自己占吧

网友:
prerlayout sdc只要一个sdc就行了把,就是post-sythesis , dc,pt用的sdc啊,

即clock 没有做,很多ideal network那种

楼主:
给 cts和 place routing的sdc是不一样的吧?以前碰到有人是pt出来一个sdc 然后手工修改出两个版本,分别给cts 和place routing。

网友:
不需要3个sdc,那应该是你们做的特定流程,如果你描述的详细些,我可以回答你3个sdc作用

网友(2014-11-17):
我这一般用两个S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