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 为什么做芯片

楼主(2011-12-23):
跟一颗非soc的数字芯片的产品过程,真心有这个疑问。
1 产品周期长,如果是第一代,积累少,基本要一年半到两年,这里不包括IP intergration类的那种项目
2 项目风险高,芯片回来后基本不可改,对于量产来说,任何微小的失误都会导致你的芯片只能留在实验室,这个风险是mpw的好多倍
3 在产品中的地位低,售价低,利润在系统商那边,在和下游的接触中,系统和软件是比芯片更为重要的东西,对于芯片的要求,只有cost down,系统的差异化设计需求无法提升到芯片的feature层次来改善芯片的生存环境

高投入,高风险,产出却很尴尬,我们应该如何摆正芯片在最终产品的位置和作用,大家多讨论讨论~

网友:
为什么?等答案

网友(2012-02-08):
为什么呢?我也想等人回答。
应该还是经济驱动吧。
以前为什么要用集成电路替代分立的?为什么有一段时期门阵列等形式会出现?为什么有人做系统倾向做asic而不用通用的芯片?

网友:
fabless 的设计方法造成电路设计门槛在降低,也造就更多的竞争。
大量现成的IP集中几个大公司,IP 复用的广泛采纳,进一步降低设计门槛,促使设计周期大大缩短。
而与此同时,真正面向市场和客户的是系统和软件。
现在进入了,系统决定芯片,软件决定芯片的时代了。

网友(2012-04-05):
全定制IC的批量生产,其平摊下来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如果需要的芯片数目很小,那样用SOC或FPGA才有优势

网友(2012-08-31):
如果量小,我觉得做芯片就没有意义

网友:
还是做系统集成商赚钱
可以压榨做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