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中怎么实现clock gate

楼主(2011-12-23):
?直接写latch和and语句?

网友:
在FPGA中一般都是gated data

网友:
每种fpga情况不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FPGA不比ASIC,clk tree不能自己随意搭,尝试着用latch和and搭clk gate在fpga中,但是综合之后出来FPGA上电跑就有一些问题,莫名其妙的,sim都OK

网友:
global gated的可以。dynamic gated 一般都是转到gated data。

网友:
FPGA中一般不建议用门控,还是用使能吧!

网友:
应该有专门的时钟门控单元可例化使用的吧,这种单元不会被FPGA随意优化的,类似BUFG一类的。

网友:
用FPGA工具生成,不要手写

网友:
不建议门控是时钟,用使能,能更好的保证你的设计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