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基带滤波器中运放里面的共模反馈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1-12-23):
滤波器其中一节的结构

滤波器其中一节的结构
现在项目中遇到了些棘手问题,在防真基带滤波器中运放的共模反馈环路稳定性stb的时候出现问题,相位曲线从0°开始变化,按照我们项目老大的说法是振荡了,可是我调了调共模反馈的电路效果基本没有,还请有经验的人能给予指导。小弟滤波器采用的是巴特沃斯滤波器,采用TOW-THOMAS结构,不胜感激!图贴在上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后来我查了一下,我得修改我的原文:解决方法应该是使用cmdmprobe,并且找到合适的断点。因为我以前是不用cmdmprobe的,所以一直不清楚它的原理。这次回去看了看,cmdmprobe也只是一个断环的工具,只是可以智能的选择断差模还是共模。所以看了一下你后来的图,断的位置还是有问题。
   你这个cm环路应该属于比较复杂的,有本身opa的,还有外部两个环路,所以要严格说在哪里断还真是个问题。
   对于一般的一个opa带外部反馈,断点应该紧挨着第二级输出的drain。
   说句题外话,有人问断错位置影响有多大,按推导,T是肯定错了,但是由于那个正反馈很弱,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最早那种断法得到的phase margin是对的。

楼主:
运放中共模反馈结构图

运放中共模反馈结构图
回复 楼主:

我再附上运放中共模反馈结构图

楼主:
仿真的stb波特图

仿真的stb波特图
回复 楼主:

还有仿真的stb波特图

网友:
iprobe的位置加的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弟经验不足,请问应该加在什么地方呀,求指导。

网友:
这没有震荡吧,只是phase从0开始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防stb正常的都是从180度开始的呀,这个从0°开始,老大说正反馈了,我其实也搞不懂。

网友:
DDA的共模反馈,你先做个瞬态仿真看看有没有震荡
如果变成正反馈,可能是你的共模反馈接错了
如果没接错,瞬态有震荡,那就要降低共模反馈的增益和带宽

网友:
就是差一个负号而已,我看你电路没问题阿。
你检查一下,输入信号是否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电源电压上加了一个上电的vpulse,从0到3.3v,raise time设置为10ns,防真tran看输出没有什么振荡波形,只是有些噪声,噪声幅度大概10nV左右,很不规则。输入端加入输入信号防真tran波形输出正常,没有什么振荡波纹。接法的话应该没问题吧哈哈,接反的话DC点都会有问题的。不知道是不是我跑的tran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在怀疑是不是接法问题,不过仿真出来这个波形老大说不对,哎 我也想搞明白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反反复复仿真还是不行啊,哎  求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
基本同意4楼,貌似是个常见问题。是不是仿真时外面的负反馈也带着?你没有注意到那同样也是一个弱的共模正反馈环路吗?所以两个环路最终是耦合起来了(你可以画个共模小信号图并转成系统框图就清楚了。)而根据你断点位置给出的T不是真正的T。至于怎么解决?你可以考虑用cmdmprobe,或者根据系统框图找到真正的断点。

网友:
运放外面的负反馈环路对共模信号存在正反馈

楼主:
仿真图

仿真图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试着防了下,在运放的输出端加上cmdmprobe,就向上图所示的一样。仿真差模(value=-1)的话左边第一环路稳定性stb的裕度还是从0度开始,另外两个环裕度都是从180度开始的。仿真共模(value=1)发现环路增益都是负值,无所谓裕度够与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是有问题,希望能再给予指点,最近思路老打不开。哎 不行,我还得换结构,太伤了

网友:
ipoobe位置不对会引起多大的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加在我运放的那个图上位置处,相位裕度从0度开始了,正常情况都是从180度开始。现在改共模反馈电路也还是有问题,我发现只有当我共模反馈电路中输入管或者差模路径中某个管子进入线性区时,环路裕度才从180度开始,恢复正常状态,不过此时增益肯定很低了,大概20多dB,这其中的原因我很不理解。相位裕度从0度开始是怎么回事呢?有明白的能指导下么,谢谢,悬赏求指导。

楼主:
第一个运放差模环路AC响应,相位曲线曲线上翘

第一个运放差模环路AC响应,相位曲线曲线上翘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按照您所说的断开共模反馈环的点我用cmdmprobe来测试了下共模反馈环路,测试结果是正常的从180°开始的,而且裕度也正常。不过还有个更奇怪的问题,我第一个运放的差模还是有些问题,也是从0°开始的,而且相位曲线是从0度往上翻转,就像有零点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运放差模稳定性测试断开点,左面第一个cmdmprobe所示处,也就是第一个运放输入端口处断开,我也试过在输出端口处加入cmdmporbe,测试出来AC响应曲线和在输入断开差不多。不知道是运放哪里出问题了,非常希望能给予指导。

楼主:
加cmdmprobe图

加cmdmprobe图
回复 楼主:

附上图

网友(2014-05-05):
回复 网友D:

全差分结构做STB仿真,是不是不能用Iprobe

网友(2015-04-25):
回复 楼主:

楼主还能看到么?想问下这个问题现在你理清思路了没?我也遇到了你这边贴的图的问题

网友(2019-02-14):
请问这种滤波器的AC特性是怎么仿真出来的呀?怎么每次用PSS+PAC仿真的时候,增益曲线点不出来??求解,还有开关电容型共模反馈运放AC特性怎么仿真??能否发一份具体电路文档,我的邮箱是2283943268@qq.com,谢谢!!!

网友(2022-11-01):
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