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弱弱的请问。后仿是layout的工作还是design的呢?【已解决】

楼主(2011-12-23):
原来的公司我们都不做后仿。

后来听说有别的layout在做后仿。

后仿一定必要吗?是design提出来的要求还是怎么的?

跪求大侠指点~

网友:
后防 我个人觉得还是大部分公司都会做的吧,特别是power mos那种大管子。。。。至少我现在呆的公司要做。。。layout只管提取寄生参数,然后发给design就是了。。。我也是菜鸟啊,辛苦勤奋的小菜鸟

网友:
最好做后仿,看design对产品的要求和把握还有fab的model准确性了。

网友A:
人家是问后仿由layout来做还是design来做。
一般来说,后仿还是由design来做,因为系统的指标layout不了解。
寄生网表可以由layout来做,因为前端对版图细节不了解(比如虚拟连接)。
当然牛逼的layout也可以自己做后仿。关键是看前端信不信的过你。一般自己可以在提完寄生后,把寄生参数反标到电路上,做些简单的debug。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提取寄生具体是怎么操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寄生网表是个什么?具体怎么操作才能把它提取出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Calibre——RUN PEX啊。。。。。。。。。。其实和Export CDL差不多吧。。。

网友:
毋庸置疑肯定是design来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如此!多谢!!还以为是有多复杂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话说design让我们做后仿的时候好理所当然。。我原来也一直以为后仿是他们的事情。。算了~权当学习!!

网友:
你是觉得自己是后端,做了前端的事情,老板没给够薪水,心里不爽吗?
后仿不只是前端的事情!
后仿必须是前端和后端配合起来完成的!少了一方都不行.

网友:
这个不需要分哪个来做吧,自己做是应该的,不然你怎么来验证自己的layout好不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和老板有嘛关系。。我只是觉得这个design的态度有点问题啊。。。何况我就是诧异原来layout还有后仿的责任。。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原来实习+工作了三年的地方都没教我怎么验证。。。

    通常design和经理看过就tapeout了。。。可能我画过的cell和工艺都不是很生僻的。比较普通。。。。。。

网友:
态度决定一切!
有些人3年就很厉害了,有些人3年还是个菜鸟。类似的人,见过很多。

网友:
其实提取网表也应该是design的事情。提取时用什么option,对最后的结果影响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般做模拟射频的话直接用assura提,先过lvs然后在rcx里面提就可以。一般提85度的rc即可,具体看前端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多谢!看来没事也要多钻到design的论坛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传说中的assura还么用过捏~找个试用版的试试去~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随你吧。。。爱怎么态度怎么态度。。。解释无义。。。

网友(2012-03-29):
前仿谁做,后仿就谁做。别人知道什么状态合要求呀?在margin范围内呀?
后端提供反标网表足以!

楼主:
回复 网友I:

   嗯嗯~~多谢斑竹~

网友:
的確是設計的人來做的無誤

网友:
一般来说,layout要做一下RVE,把得出的参数文件给designer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嗯 了解了~~多谢~~~

网友K(2023-04-10):
引用 网友A:
人家是问后仿由layout来做还是design来做。
一般来说,后仿还是由design来做,因为系统的指标layout不了解 ...

您好,怎么把寄生参数反标到电路上边

网友:
引用 网友K:
您好,怎么把寄生参数反标到电路上边

求教加一

网友:
引用 网友K:
https://bbs.eetop.cn/thread-414639-1-1.html

https://bbs.eetop.cn/thread-586376-1-1.html

多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K:
https://bbs.eetop.cn/thread-414639-1-1.html

https://bbs.eetop.cn/thread-586376-1-1.html

学习

网友:
layout基本上就是提下参数给电路就行了

网友(2025-06-23):
引用 网友K:
https://bbs.eetop.cn/thread-414639-1-1.html

https://bbs.eetop.cn/thread-586376-1-1.html

谢谢 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