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样保存virtuoso的tf display 设置?

楼主(2011-12-23):
用virtuoso的时候修改了layer的显示颜色及线条,请问怎样将修改保存下来?

网友:
就在Display里保存啊

楼主:
是的,可以保存。 另问: 怎样能看出一份technology file是什么制程?  tech file里面我已经看过了,没有注释说是什么制程,哪家工厂的。

网友:
看不出的,除非头部有注释

网友:
保存到.drf文件中吧

楼主:
loopgain,你回答的问题已经被解答了,另问: 怎样能看出一份technology file是什么制程?

网友(2012-02-03):
怎样能看出一份technology file是什么制程?

tf除了层次还有什么信息,qcell, drc rule, contact、via 有没?从这些上可以看得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