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运放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1-12-23):
各位大虾们好:

      最近碰到一个两级运放,在分析稳定性的时候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了,这个运放的特别之处在于存在两个反馈环路,其一是第二级输出到差分输入的负反馈,其二是第一级输出到差分输入对管S端(也就是尾电流)正反馈,因为通常在分析稳定性的时候我们需要讨论开环时的零极点问题,需要把反馈环路给断开,但是对于两个反馈的运放应该如何处理呢?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
最好先区分共模和差模,然后再看各自的反馈。
对于多反馈,建议自己画系统框图。如果反馈支路在框图中可以合并,那就简单了,可以找公共点断开。如果反馈很复杂,貌似通过仿真开环无解。如果各个反馈各自稳定,应该总的是稳定。不过这个条件过于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现在比较困惑的问题是不知道该如何用小信号来分析电路的稳定性,因为通常我们在做小信号分析的时候需要断开反馈回路,也就是开环稳定性分析,但是如果存在两个环路,那我是应该先断开一个,还是两个都断开?感觉这两种分析方法都是不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两个环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举个例子,前向是A,反向回路是并联的两个beta1和beta2,是不是也可以叫两个环路?这种没有人会说不会分析。但是对于复杂的环路,说实话我没找到仿真可以解决的办法,但是就稳定性来说,我认为是有唯一判据的。可以看看信号与系统,虽然里面没明确说明,但是结论应该是能推导出来的。
   至于我们平时碰到的共模反馈,基本上都是第一种情况,所以只要找到合适的点就可以开始断环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谢谢您的回答,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
你的第二个反馈,就是第一级的输出反馈到输入S端的,可以通过断开第一个反馈(第2级)的,判断反馈的影响;然后分析级间大的反馈的左右;
我有碰到类似的;最后通过tapeout 测试没有问题,只是给你个思路,考虑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只是不太明白这句话“ 然后分析级间大的反馈的左右”是什么意思?

    我也是tapeout回来以后才分析这块的,以前只是仿真各种corner下的瞬态特性,也没看相位裕度什么的,回来的IC也都正常,只是感觉这块电路的稳定性不是很容易分析。所以和大家讨论一下。

    其实所说的这块电路就是Vittoz以前写过的一片关于晶振的paper中的一块电路,我把Paper附在下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P781页Fig.11 的Output voltage regulator就是我说的电路!!

High performance Crystal Oscillator Circuits:Theory and Application

网友:
然后分析级间大的反馈的左右? 不好意思,是然后分析级间大的反馈的作用,就是动作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也就是说要分析负反馈的作用了?正反馈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