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新手,遇到一些问题,望高手指教,非常感谢!

楼主(2011-12-23):
本人刚开始画版图没多久,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是用的是上华的ST3400的库。在电路设计时,晶体管只能设置multiplier,不能设置finger。因此在画版图时,对于设置了multiplier的PMOS管,老是出现问题。具体问题如下:可能是高压工艺的问题,PMOS晶体管有一个层叫BN(下图中的绿色虚线框),如果把几个PMOS直接叠起来(如下图),一些BN层宽度会被压缩,在DRC验证时,会提示宽度不够(BN.A.LV)。
但是如果把PMOS分开来放置(如下图)
又会提示你BN spacing must be >=8.0um,这就要求加大各个PMOS管之间的距离,这样岂不是很费空间了。
另外还有一个报错:
(minimum and maxmum extension TB over BN(LV) must be ==2.0um ),不知道怎么解决。
望版图能手指教,感激万分啊~

网友:
1)BN spacing must be >=8.0um,这就要求加大各个PMOS管之间的距离,这样岂不是很费空间了。
几个管子的BN是可以合并画一起的。
2)(minimum and maxmum extension TB over BN(LV) must be ==2.0um )
这个就是TB层外包BN要正好2um,关于BN的错你可以留到最后画好layout再解决。按最后TB的尺寸里面四周各量2um画一个BN就好了
另外电路的finger应该是可以设置的吧?

网友:
“在电路设计时,晶体管只能设置multiplier,不能设置finger。因此在画版图时,对于设置了multiplier的PMOS管,老是出现问题。”。。。我的疑问是,这是因果关系吗?我怎么感觉更像是你调用的PCELL是有问题没做好的呢?其实解决办法很多啊,再画一层BN,从头连到尾,BN到BN的距离太大了,能合并的都要尽量合并掉。。。。然后,TB四周包BN的距离 要刚好是2。。。。。另外我的问题是multiplier和finger的区别是什么?感觉效果一样啊,以前也没想过。。。。

网友:
第一个问题: 在器件属性里,property里你是不是看到finger那栏是灰色的,无法点击。你再看看下面两栏,有个什么apply threshold的小方块,点黑那个方块就可以设置finger了。

网友:
又会提示你BN spacing must be >=8.0um,这就要求加大各个PMOS管之间的距离,这样岂不是很费空间了。
另外还有一个报错:
(minimum and maxmum extension TB over BN(LV) must be ==2.0um ),不知道怎么解决。
望版图能手指教,感激万分啊~

你就把管子按开始那样重合源或漏放,差那点BN手动画个BN补上就好。
第二个就是你自己说那样,最后画个TB包围BN刚好2UM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啊,问题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设置multiplier的话,生成的管子版图是分离的,需要自己组合,而设置finger的话生成叉指形状的单个晶体管。
同样是w=10,L=1的晶体管,可以设置成w=1,L=1,multiplier=10;也可以设置成finger width=1,L=1,finger=1.两者在前仿时可能差别不大,但是后仿时应该有差别吧,寄生参数不一样,这是我的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是太感谢你了,终于可以设置finger了,哎~怪自己没有认真摸索啊~设置了finger,前面的问题也都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更小的工艺里,finger的管子源漏可以共用,而m是不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子啊!学习啦。。。因为我在的公司全都是用的烂工艺,所以好多时候都是公司的人做的PCELL,有时候可以设置M,有时候可以设置F,但效果都是一样的,都是合并了源漏的。。。谢谢讲解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彼此学习啦~主要我原来的公司在这上面有血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