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sdf语法的问题

楼主(2011-12-23):
dc写出的sdf文件中包含下面语句:
(SETUP  PA(COND PTM[0] == 1'b0 & PTM[1] == 1'b1 & PTM[2] == 1'b0 (posedge PWE)) (50 :50:50))
pt读入次语句时会报告出 &  符号有错,如果改成
(SETUP  PA(COND PTM[0] == 1'b0  (posedge PWE)) (50 :50:50))
错误就消失了,其他的改成PTM ==3‘b010以及加()还有就是改成&&,都会报错,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该怎么修改此语句?

楼主:
补充一下:
这个sdf文件是有厂家的lib文件产生的,lib文件里面是这样写的:
...
timing_type : setup_rising;
when : "!PTM[0] & PTM[1] & PTM[2]";
sdf_cond: "PTM[0] == 1'b0 & PTM[1] == 1'b1 & PTM[2] == 1'b0";
intrinsic_rise : 1010;
related_pin: "PWE";
好像就是这个sdf_cond 的表述有问题,我能改成:
sdf_cond: "PTM_W == 1'b1";
这样来等效when后面的条件么?

网友(2012-04-09):
语法问题,在括号前面加\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2012-05-16):
围观高手解决问题!

网友:
哪个括号啊

网友(2022-03-04):
楼主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异或符号 ^ 无法识别,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