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仿真问题

楼主(2011-12-23):
PLL仿真速度很慢,仿真一晚上却没有结果,.list文件里也没有显示error,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时间不够吧

网友:
ZHI CHI YI XIA BA

网友:
ZHI CHI YI XIA A

网友:
硬盘空间不够了吧,数据没保存下来

网友(2012-01-29):
你仿真完了吗?是不是仿真工具已经中断了?先检查一下硬盘是不是已经满了吧,

如果是硬盘满了,那就将你的激励文件修改一下,不要保存每一个接点的仿真结果,只挑关键接点。这样仿真数据会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