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夹具TRL 校准经典文献

楼主(2011-12-23):
TRL校准经典ieee文献,分享下。Thru-Reflect-Line_An Improved Technique for Calibrating the Dual Six-Port Automatic Network Analyzer

楼主:
文件名为:
Thru-Reflect-Line_An Improved Technique for Calibrating the Dual Six-Port Automatic Network Analyzer

网友(2012-06-03):
回复 楼主:

确实是非常经典的文章

网友(2012-12-30):
比较老的资料了,这里面的公式推导,我到现在为止,都看不懂。

网友(2013-04-20):
曾见过有人引用,但没有细读,从其它类似的文章来看,就是S参数的信号流图,由于方程个数多于未知数的个数,因此,可用多余的方程解出reflection的那个校准件,也就是说reflection的校准件不用太精确,只要用的是同一个就行,具体是什么数值,解方程时会解出来。这种校准方法的最大好处就是对校准件(cal kit)要求不好,不用花太多钱就能得到很好的精度。这与OSLT校准相比,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前一段时间,坏了一个校准件,为了配上一件,Agilent就要3000美刀。换成TRL只要几块钱做一段传输线就可以了。

网友(2017-09-21):
   见解精辟!

网友(2019-06-27):
心塞 看都看不懂 静不下心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