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基于多相滤波的正交下变频的问题

楼主(2011-12-23):
在杨小牛《软件无线电原理与应用》第二章中提到基于多相滤波的数字正交变换,对接收的数据进行2倍的奇偶抽取形成I,Q两路信号,再进行符号修正,然后再进行延时滤波。。。我的问题就在这个延时滤波。由于前面的2倍奇偶抽取,造成I和Q路数据有半个数据的延迟,所以书上说要用延时滤波来进行调整。我不明白的是:在FPGA上实现时,如果数据没对齐,那就用触发器打一拍,不就对齐了吗?咋还要那么麻烦用滤波器。请高手解答。。。

网友:
一个是模拟信号,一个是数字信号,没有可比性的。对于一个正弦波,我想要延迟pi/2,你用触发器怎么打?你怎么保证你fpga的一个时钟就正好是载波的pi/2相位?

网友:
应该是靠滤波器系数来调整相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我似乎有点点明白,但具体还是有点搞不懂。麻烦你看下我上传的两个图。

第一个图中就是奇偶抽取后I,Q数据呈现出的半个点的延时,第二个图是他们的数字谱公式,Q比I路多了个相位因子。如果我按你的意思来理解:我即对第一个图中的I,Q没对齐的数据用时钟把它们对齐,是不是Q比I路的数字谱一样也会有那个相位因子?而书中所说的对齐并不是我理解就是让I,Q的第一数据对齐那样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我发现我加了滤波器和没加那个滤波器,波形没什么变化。。。

网友:
波形是否有变化,需要看你原先的时域波形的变化快慢程度,另外,你看看它的谱,有没有变化。

网友:
还有个问题,好像那个不应该叫下变频。下变频是把高频载波的信号移到低频载波上。你这个应该叫down sampling,下采样。我对具体的东西了解的不是很多。请问下,信号经过下采样后经过的第一个加法器加的是什么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不是加法,是乘法。乘以(-1)的n的方。从采样到乘这一步,的确是实现了下变频的过程,我看过频谱的。

网友:
哦,那就是书上的图画错了.这个应该也好解释了,乘以(-1)的n次方,也就是说-1和1交替出现.对于一个正弦函数,如果正好是2倍采样,而且采样点不在0的地方,那么也是-1和1的交替出现. 你下面那个公式表达的是什么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公式就是图2那两个奇偶抽取信号的数字频谱,书上给出那公式(我也推过,是正确的),就是想说明两信号在数字谱上的不同,转化为时域上就是图2所显示的相差半个采样点。所以就要用延时滤波来调整。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既然看时域(图2)就差半个点,那在FPGA上实现时就用触发器对齐就不一样吗?

网友:
这种表达是我感觉比较怪。通常来说如果是表征时域离散信号的话后面接(n),如果表征频谱的话后面接(exp(jw)),但是这里的数字谱两个参数都有,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2013-09-12):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纠结,请问楼主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吗?

网友:
楼主说的延时是抽样时引起的,你采用的是奇偶抽取的方式实现下变频,这样得到的数据在时间是不对齐的,所以后面要有插值滤波器进行插值后再抽取合适(对齐)的数据这样就可以得到正确的数据了